油缸安装的配合关系与精度

楼主(2021-06-21):
油缸一端通过销固定在支座上,另一端活塞耳环固定在活动的部件上,销与油缸内孔的配合及精度、销与支座孔的配合与精度怎么选择?

网友:
样本上有,一般H9/e9

网友:
给个图片指出是哪个地方的配合精度?

网友:
上诉配合等级可以的,比较适用。

网友:
看行业了,工程机械 一般 H9  f9    煤矿机械那就离谱了,80的孔配78的销都正常!

网友:
30-40MM,太小了不行

网友(2022-03-16):
油缸耳轴装关节轴承吗,还是轴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