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生锈的材料,比0系铝还便宜的有么

楼主(2021-06-21):
目前用的是0系铝的材料管子,有没有强度类似的不会生锈的,比0材料还便宜的管子。因为用量太大,所以想降成本,那个便宜使用那个划算。

网友A:
没有0系铝,只有1-8系

网友:
用竹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0系铝,只有1-8系

同没听说过0系,一般8系,9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0系铝,只有1-8系

我说错了,应该是3003吧,其实我主要问那个便宜

网友:
不生锈还便宜,强度是多少?

楼主:
不锈钢会比铝管还便宜么,密度比铝高价格只是一半吧

网友B:
其实可以考虑工程塑料管,有些也很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考虑工程塑料管,有些也很硬的!

比如那些。可以说说么。主要还是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