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种钢珠是怎么镶嵌进去的,谢谢

楼主(2021-06-21):
请教下螺丝上这种钢珠是怎么镶嵌进去的,配合的孔是圆柱形的还是一个球形的凹槽?是加热后装配的嘛?谢谢。
我这边有个设计需要在一个圆柱上镶嵌一圈滚珠,但是不知道这种工艺,所以来请教下。
备注:我不需要里面的弹簧,就是圆柱体的外径面镶嵌几个等距滚珠,要求滚珠不转动,不移动。就是想知道应该怎么设计加工,谢谢

网友A:
钢球放进孔后,收口。收口可以在车床上弄,量大用冲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球放进孔后,收口。收口可以在车床上弄,量大用冲模。

请问这种底孔是怎么做的?有没有什么标准?是直接打个圆柱孔还是挖个球形槽啊?谢谢

楼主:
请问这种底孔是怎么做的?有没有什么标准?是直接打个圆柱孔还是挖个球形槽啊?谢谢

网友B:
圆柱孔,放入弹簧和钢珠后,收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底孔是怎么做的?有没有什么标准?是直接打个圆柱孔还是挖个球形槽啊?谢谢

圆柱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柱孔,放入弹簧和钢珠后,收口

如果我不装弹簧,就是装个滚珠进去,也不旋转就定死,那是不是可以做个圆柱孔过盈配合啊

网友C:
你把钢珠镶嵌在铜柱上,再把铜柱镶嵌在你的圆柱上。铜柱比较软,打个孔,把钢珠放进去,铆一下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钢珠镶嵌在铜柱上,再把铜柱镶嵌在你的圆柱上。铜柱比较软,打个孔,把钢珠放进去,铆一下就可以啦

嗯,谢谢您的回复。我再研究下。

网友:
旋压机了解一下

网友:
你看看快拔接头上弹簧,钢珠限位的结构。

楼主:
收到,谢谢,我去查一查

网友:
零件图上直接画出来,工程图上标注镶嵌钢珠和硬度多少。供应商自己会弄。我们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底孔是怎么做的?有没有什么标准?是直接打个圆柱孔还是挖个球形槽啊?谢谢

正常钻孔就可以,控制好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钻孔就可以,控制好深度

好的谢谢,我们打算做个试验看看。

网友E:
钢珠装上去,顶住,旋压收口,不用弹簧也可以,直接收口。不过不要转动的话,直接车个球头不就好了,不过可能没有购买的钢珠那么硬,那么有光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钢珠装上去,顶住,旋压收口,不用弹簧也可以,直接收口。不过不要转动的话,直接车个球头不就好了,不过可 ...

谢谢,我们已经在做实验了

网友:
还以为是圆珠笔啊

网友:
死钢球可以考虑用钎焊,就像焊车刀合金刀片一样。

网友:
旋压是不是可以

网友:
旋压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们已经在做实验了

实验结果公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们已经在做实验了

你好,到底是怎么收口的,得到结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