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局部视图边界由圆形改成矩形问题

楼主(2021-06-21):
开始用圆形,后来感觉矩形更合适,于是在局部视图里直接把圆形删除,画了一个矩形上去,
可是退出局部视图草图后,仍然显示为圆形

难度不支持这样更改?只能删除重新出局部视图?

网友:
多数是圆形,个别是曲线,矩形从来没见过,你确定你是翻过书,查过标准的吗

楼主:
|做钢的发表于 06-21 10:39多数是圆形,个别是曲线,矩形从来没见过,你确定你是翻过书,查过标准的吗
无所谓吧,有些东西并非是正规机械结构,别人能看明白就行,椭圆也经常用;
我猜是因为趴在图板上画圆形比较方便,制图标准里才用圆形作为详图边界,电脑画图了再复杂都不是问题,和这个问题类似还要有绘图比例,比如1:8,1:70这样的图在手工绘图可能不方便,但是电脑出图多大比例都不用人去担心,当然我同意尽量能用标准尽量用标准的,特殊情况才少量使用用非标;回到主题,软件不能自动改成圆形,我还是换回圆形了。

网友:
软件里默认是圆形,你可以试着在选项里找相关设置。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21 23:09软件里默认是圆形,你可以试着在选项里找相关设置。
我不是说改默认设置,而是先用圆形,再改成矩形

网友A:
可以用任意形状。点局部视图、点击草图、绘制草图,再点局部视图就可以了。包括断开剖视图都可以用矩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任意形状。点局部视图、点击草图、绘制草图,再点局部视图就可以了。包括断开剖视图都可以用矩形

第一次创建时当然可以用矩形,我的意思时先用圆形创建,做好了之后又想改成矩形

网友:
常用的都是圆形了。

网友(2024-11-26):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先画轮廓再选局部视图

网友:
局部视图里把圆改成轮廓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创建时当然可以用矩形,我的意思时先用圆形创建,做好了之后又想改成矩形

旧视图删掉

网友:
样式里面有一个圆,一个轮廓,你选成轮廓就可以了!

网友:
正常新建局部视图,右键圆点编辑草图,点选一下圆,然后正常画一个矩形完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