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选型求助

楼主(2021-06-21):
看到一个现成案例想学习下,卡盘和驱动装置这两个放在两个工作台上,电机连接减速机带动小齿轮转动,驱动大齿轮带着卡盘转动,卡盘转动部分140kg,转动惯量4.5kg·m2,从动大齿轮重量50kg,2模312齿,主动小齿轮7kg,2模104齿,齿轮比1:3,电机功率2.9kw,转速1500-3000,惯量0.004555kg·m2,额定转矩18.5N·m,最大转矩44.4N·m,减速机速比10,额定输出力矩220Nm,最大输出440Nm,转动惯量2.57kgcm2,额定输入转速3000,最大输入转速6000,要求达到卡盘转速60r/min,以上为全部参数,求教这种选型整个过程该怎么选择?这个案例中的选型合理吗?求有懂行的大神给个详细过程能让小弟学习一下,最好分步骤,谢谢大佬

楼主:
求大佬给讲解一下,怎么选择

网友:
没有老板逼着,谁费劲扒拉算这啊?

网友(点评):
还缺大小齿轮各自的转动惯量

网友:
1.算减速比是否满足转速转化要求;
2.按转到惯量计算加减速,验证扭矩是否满足。
3.按转动惯量,转速,计算电极功率需求。
4.按扭矩检验齿根强度,看模数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我们公司50岁左右总工的一句话:多年经验看,这结构不用算就不合理!

现在的结构刹车的话,刹的很费力,配合的零部件寿命会很短!

网友:
都是经验值去选取,每个方案都计算要花费不少的时间精力!

网友:
感觉齿轮要校核一下 你这模数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