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MPa密封水池内低速旋转用什么密封好?

楼主(2021-06-21):
一个电机驱动机构,低速旋转(15转/w分钟),安装于0.3MPa压力的密闭水池内,输出轴用什么密封方式为好?

网友:
旋转轴唇型密封圈

网友:
O形圈,Y形圈,骨架油封都可以用!

网友:
一般骨架油封

网友:
旋转接头

网友:
O型圈最合适!

网友:
多大轴径啊? 水池里是水还是有其它介质,有没有泥沙?
听上去你要做一个类似搅拌的机构。
条件允许的话机械密封更加可靠。

网友(2021-10-22):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

旋转密封圈

网友(2022-03-26):
普通的O型圈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