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大佬多:问一下关于油缸的问题

楼主(2021-06-21):
类似于这种旋转油缸属于标准件吗,看似很简单但是不好买

感觉油缸和气缸不同,气缸各种选型软件,淘宝大把,这种油缸却不好找。

结构是中空的,里面两片扇形定位,是研磨的还是慢走丝切得,哪里有买这种旋转油缸的

网友:
油缸上有参数名牌吗?上面是否有型号?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22 07:51油缸上有参数名牌吗?上面是否有型号?
什么都没呢,有类似于这种结构的油缸吗

网友A:
你说的不是液压马达吧?

网友B:
最少有基本尺寸吧,根据尺寸选型

网友:
可以找找液压缸厂家,提供尺寸可以给做。这种应该不是标准型,听说过没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都没呢,有类似于这种结构的油缸吗

液压马达

楼主:
淘宝也没有,搜的资料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少有基本尺寸吧,根据尺寸选型

尺寸差不多不要紧,后面结构还没有做,选好型再做,现在就是找这种结构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是液压马达吧?

还不是液压马达。液压马达内部结构要复杂得多

网友:
http://www.whkaiteyeya.com/products/xzyg/show325.html 查了下还是有做这个的厂家可以问厂家要样本参数,你可以试着联系下!

楼主:
|汤圆园发表于 06-22 10:28http://www.whkaiteyeya.com/products/xzyg/show325.html 查了下还是有做这个的厂家可以问厂家要样本参数,你可以试着联系下!

我问了一下,他那个是齿轮式的,不是叶片式的

网友C:
照片液压泵或者液压马达,是叶片泵。不是油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液压泵或者液压马达,是叶片泵。不是油缸。

谢谢我再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液压泵或者液压马达,是叶片泵。不是油缸。

应该是油缸。叶片泵是一圈一圈转的。这个是带角度的,转到一个角度就停止了

网友D:
单叶片摆动液压油缸
http://www.0577dzs.com/products_view.asp?id=650

网友:
可以找厂家定做

网友:
这个是液压马达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叶片摆动液压油缸
http://www.0577dzs.com/products_view.asp?id=650

一般叫液压马达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摆动液压缸。

网友:
不是多余的,应该是先装配两个轴承,再装配齿轮轴。13的作用是轴承定位,这样在拆装齿轮轴的时候,轴承不会移位

网友:
没看到活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