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型离合器的求助

楼主(2021-06-22):
有没有这样的离合器,槽轮受到径向压力就结合,联动轴一起转,没有了径向压力,就脱开了,轴自己转,轮不转了。本来想靠简单的表面摩擦实现,但是不耐用啊,时间长了,摩擦系数都不一样了。

网友A:
这个不就是内涨式离合器吗?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点评):
没找到,有图吗

网友:
摩擦传动是机械传动的一大类啊,五版3卷12篇就是啊

网友B:
内涨式可以考虑使用的,效果应该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涨式可以考虑使用的,效果应该不错的!

嗯嗯,一般都是正常结合,超过力矩脱开的,也有磁耦合式的,但我的应用正好相反,正常时脱开,力矩大了就结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内涨式离合器吗?可以百度一下!

内涨离合器,属于主动用油缸或者气缸进行结合的,如果你要自动判断结合这个是达不到要求的,需要你自己再想办法增加传感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