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扭矩计算问题

楼主(2021-06-22):
求助社友,我想计算如图结构需要的扭矩,从而确定减速机的型号,网上看是mg×r,那我这个r是不是工件质心到旋转中心的距离,还是有其他怎么样的计算方式?  求稍微详细讲解

工件通过螺栓固定在钢板上 然后通过减速机带动

工件通过螺栓固定在钢板上  然后通过减速机带动

网友A:
图中哪个是电机,哪个是减速机,哪个是传送带,楼主,你当是元宵节猜灯谜呢

网友:
看不明白你这个是要干啥啊,驱动部分指出一下 传动结构表示一下 带动哪部分指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哪个是电机,哪个是减速机,哪个是传送带,楼主,你当是元宵节猜灯谜呢

只有单个减速机   没有传送带   然后下面是实物图  减速机连接小齿轮 带动大齿轮  然后带动钢板转动   (工件通过螺栓连接在钢板上)达到转动的目的 抱歉是我没讲清楚

网友(点评):
多拍几张吧,要讨论最少把问题尽量描述清楚啊楼主

楼主:
非常抱歉没有说明清楚  如图为实物图  目的是带动蓝色钢板的旋转 (工件固定在钢板上)  立式减速机驱动小齿轮后与一个大齿轮连接最后输出转矩 带动旋转

楼主:
首先是四张实物图   三维图1中绿色代表减速机  蓝色为减速机输出轴   中间是一块钢板   上面挂着五个工件(很重,所以用钢板)   钢板上有孔   工件通过螺栓固定在上面  另一端是一根轴(和钢板连接)和轴承座   其实可以理解为翻转烤架   现在我想要得到的就是扭转这几个工件需要的扭矩 然后减速机选型

三维图2

三维图2

三维图1

三维图1

实物图

实物图

实物图

实物图

实物图

实物图

实物图

实物图

网友B:
翻转变位机的电机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转变位机的电机计算公式

太感谢了  我去尝试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转变位机的电机计算公式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菜鸟的我有些地方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C:
这个有计算公式的,excel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计算公式的,excel板

能提供一下吗  我网上找不到  可以的话拜托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计算公式的,excel板

能提供一下吗?  我自己没有找到   这里沟通不太方便  可以的话加我微  lx739782607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