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板用的开关

楼主(2021-06-22):
记得上次有人要找用在面板上的开关,这次在淘宝上看见,介绍给大家。就是不知其质量怎样。这个可以用在86的面板上。

楼主:
其实开发一个面板只要能装上空开的,就好了。有兴趣的厂家可以做一下

网友:
看样子还可以,多用看

网友A:
一般设备上为了整体的效果,会设计自己的按钮和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设备上为了整体的效果,会设计自己的按钮和指示灯,

这是家用的86面板上的,用于大电流的空调等设备,以前只有插头,容易烧。这个较好,但还可简单点

网友B(2021-08-23):
这个需要接线?
也有漏电保护插头,就是把三插插头和漏电保护做在一起的,2,3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接线?
也有漏电保护插头,就是把三插插头和漏电保护做在一起的,2,3十元

需要接线,因为现在还没合格的86型大电流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