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运动算例里面的跟踪路径,能不能设置点距?

楼主(2021-06-22):
我现在路径大概有80-90米,测量了一下点距大概60毫米,点数太多,用这个曲线生成的扫描特征非常卡,编辑等待时间比较长,
每次尽管没有编辑曲线相关的特征,仍然要等待半分钟
不知道软件有没有设置这个点距的地方,想改大点,
这样建模可以减少数据处理时间。

网友:
你把跟踪路径变成草图,草图等分线段,多大距离多少份随便你。
什么路径能达到70米,80米,你知道70米80米意味着什么,什么的机械设备的零件可以运动到70米80米,你最好具体事情,别老藏着掖着,谁稀罕山寨你家设备

楼主:
|做钢的发表于 06-22 14:21你把跟踪路径变成草图,草图等分线段,多大距离多少份随便你。

什么路径能达到70米,80米,你知道70米80米意味着什么,什么的机械设备的零件可以运动到70米80米,你最好具体事情,别老藏着掖着,谁稀罕山寨你家设备
轨道游乐设备

网友A:
在运动算例属性中调整动画的帧数,帧数越多,点距越小。

网友B:
点开输出选项里面,看是否有设置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开输出选项里面,看是否有设置的地方。

没有看见这方面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运动算例属性中调整动画的帧数,帧数越多,点距越小。

得到的曲线不够光滑,放大后有波浪,而且这种线不能用焊件,只能用扫描,
扫描出来的模型文件,每次修改一点点内容软件也要等待好几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到的曲线不够光滑,放大后有波浪,而且这种线不能用焊件,只能用扫描,
扫描出来的模型文件,每次修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配台5W元的电脑再来画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