镶条锁紧力是什么

楼主(2021-06-22):
镶条锁紧力是什么,我查了下,是直线导轨的东西,是不是所有直线导轨都有镶条啊,还是只有特殊的直线导轨有,有什么用,怎么调

网友:
你这话逻辑就不对,你还查了下,那请问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看到的这句话,没有上下文吗

网友A:
调间隙的,硬轨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间隙的,硬轨用的多

是不是每个直线导轨都有,每个牌子的直线导轨都有,这么问吧,大部分都有吗?

网友:
跟用法有关,一般直线导轨不用镶条

网友:
是导轨侧向顶紧的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