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制螺纹

楼主(2021-06-22):
想问下7/8" 9UNC-2B和7/8" UNC-2B什么区别,是不是一个意思,9是可以省略的,像我们写M10一样就表示普通粗牙默认是M10*1.5

网友A:
是的, 9UNC就是*1.5, 9 is Gang pro in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9UNC就是*1.5, 9 is Gang pro inch

7/8" 9UNC-2B和7/8" UNC-2B是一样的,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7/8" 9UNC-2B和7/8" UNC-2B是一样的,对吧

通常来说是一样的. 就像没有人M12表示M12x0,5一样,一般来说表示M12x1,75

网友:
通常默认都标准的参数。

网友:
一般来说每英寸的牙数都是要标注出来的。。

网友:
机械螺纹安卓版,有美制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

网友(2021-07-23):
7/8就是对应的是基本尺寸.如M10中的10
9UNC中
9是每英寸的牙数,代表为1英寸有9牙螺纹
UNC为粗牙,UNF为细牙,UNEF为特细牙,UNJ是控制牙底半径的螺纹
2B为内螺纹,2A为外螺纹

网友:
机械螺纹安卓版,

网友(2021-09-20):
螺纹cam安卓版。。。各种异形螺纹车削程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