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直线导轨拼接,为什么接口不能在长度方向同一位置

楼主(2021-06-22):
平行直线导轨拼接,为什么接口不能在长度方向同一位置。我只知道不能在同一位置,长度方向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容易同时脱轨,错开可以保证一边是ok的

网友:
观察一下瓦匠砌砖墙

网友(点评):
比喻形象!

网友:
震动比较大吧

网友:
同一位置,要出问题就会一起出问题。

网友A:
我只知道玩三国志的时候,单一兵种会被打到自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玩三国志的时候,单一兵种会被打到自闭。

你咋这么牛呢

网友:
正确的解答

网友:
确实有减小振动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