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限位问题

楼主(2021-06-22):
对于这个轴承限位大家什么意见,有什么使用心得没有。我个人认为1和3可以不用的,但是我们总工跟我讲:使用是没有问题的,轻载,受力小。还是有点不明白,大佬们怎么看

网友:
福利图严重干扰我对技术问题的解读

网友(点评):
扯蛋,一看就是水军

网友:
我在实际用的时候也不会加1和3.

网友:
1  3是限制轴承不要出来。2  4是限制轴不要有轴向位移,这两组各司其职啊,这个设计没什么问题啊,如果是有一定要求的,2可能会换成一个螺母并住也许更好。再高一点可以在轴承内圈之间配做一个隔圈顶住内圈。

网友:
确实多余。

网友:
|move3309发表于 06-22 17:20福利图严重干扰我对技术问题的解读
从福利图对我的冲击中缓过神来,告诉你,要是我设计,就不要1、3,简化绿座的结构。我猜你这结构也不会太大。轴承轴向负载最大也就是齿轮的重力。可以参见我上周发的蜗轮蜗杆减速机的支撑以及众人的回复,深沟球的轴向负载能力还是可以的。如果你这结构转速很高,那就另当别论了。
码这老多字的水军也是够敬业了,扯蛋扯得有点远,就此打住了。

网友A:
比起你1、3要不该要,我觉得要先考虑你法兰内那个凸台的问题。

网友(点评):
大佬,法兰内的凸台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点评):
保持架不干涉

网友(点评):
问题是轴承坏了,拉马都地方放脚了

网友:
不考虑负载转速的话,应该考虑装配顺序问题吧,是把轴承装套上还是轴上还是一个一个的装

网友:
没什么精度,轻负载、低速用卡簧的没什么问题,反之就不行,毕竟卡簧的间隙摆在那里

网友:
2位置用挡圈是不是不合适?

网友(点评):
轴向受力很小

网友:
1.3不要,2用圆螺母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起你1、3要不该要,我觉得要先考虑你法兰内那个凸台的问题。

跟保持架不干涉

网友B:
轴承手册有讲,这个属于内外环同时定位。

网友:
载可以用,中、重负载的话还是要考虑轴向锁紧,用卡簧是极不靠谱的。而且还得考虑工况和轴承的填脂或注油。我,仅限于尼龙齿轮安装会考虑使用类似卡簧限位,钢/铸件齿轮基本排除这种安装方式。
面有人提了哦,这个轴承座作为一个整体不好加工,同心度难保证。正常操作是将装轴承的圆套和法兰分开加工,然后焊接。

网友:
这样用是没有问题的,没有1,3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手册有讲,这个属于内外环同时定位。
明白人

网友(点评):
考虑一下要不要向你总工讲一下不同轴承的定位原则,最好不要讲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下,我一般不会让齿轮内径大于轴承内径(心理上)。

网友:
这图是不是你们总工自己搞的?后面安装和更换轴承会有点烦,
1、3可要可不要,没什么意义。
2处改圆螺母调游隙,当然精度不高就无所谓。(调游隙的结构尽量放箱体外面)
另轴和法兰上轴承台阶高度高了,一般用轴承外圈或内圈厚度1/2就好,便于用拉马拆卸

网友:
你好,加我QQ:919996589 交流一下

网友:
先装轴承再装轴

网友:
轻载没问题,2各3安装时肯定干涉

网友:
轴承孔做成通孔,好控制同轴度,中间加隔套

网友:
多没关,后续实际使用不要可以拆掉,少了后面再加就麻烦了

网友:
1.3完全没必要,如果右侧也改螺孔去掉2更好

网友:
啥轴承,存在轴向蹿动不?速度怎样?哈哈,多点保险些

网友:
这个问题好,也是我特想研究的

网友:
三天之内 我要知道上图女的全部信息

网友:
你这个结构,两个轴承怎么拆卸??

网友:
用过类似结构,没有1和3,轻载,转速2700r/min,但齿轮没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