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被10个螺栓以70牛米的扭矩把合请问它受到多大的弯矩会发生错动

楼主(2021-06-22):
如图工件a被14个M12螺栓各以70N·m的扭矩把合于固定件b上,请问当工件a它受到2500N·m的扭矩时它是否会发生错动?

网友:
有受力图吗

网友:
没图,说个杰宝。

网友:
我等愚昧,楼主出个图如何

网友:
手册上有,按摩擦力算一下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6-22 23:09手册上有,按摩擦力算一下
求教计算方法

网友:
没有间隙应该不会窜动。

网友:
表面摩擦力大小有很大关系

网友:
实际试验一次啊。应该没问题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6-22 23:09手册上有,按摩擦力算一下
谢谢!查到了。先按公式F'=T/Kd(K可根据表面加工状态查询)计算预紧力,再按F'x摩擦系数x各螺栓到旋转中心的距离和计算最大旋转力矩。最后比较实际力矩与旋转力矩大小。如果实际力矩小于最大旋转力矩,便不会错动;反之会错动。

网友:
楼上厉害了,这么复杂的计算都能干出来。。。

网友:
楼主好:
      做理论计算还是实际应用呢?

网友:
你这也不是十个螺栓呀?把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