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焊机焊接时接地端产生白色印子

楼主(2021-06-22):
焊接上面开口的铜片时,夹住下端金属让其接地,但在下端的地方总会有一个小白点,之前因为夹头不平产生电弧烧伤,但后面磨平后没有烧伤了,变成有个小白点了,有没有大佬知道原因,若能解决可以有偿,跪求大佬

网友A:
不外乎氧化变色,用惰性气体保护即可。在保证被焊接零件强度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焊接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外乎氧化变色,用惰性气体保护即可。在保证被焊接零件强度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焊接时间。

就是要保护外观,是不是那个白点就是氧化变色?但大概10个才会出一两个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外乎氧化变色,用惰性气体保护即可。在保证被焊接零件强度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焊接时间。

怎么用惰性气体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外乎氧化变色,用惰性气体保护即可。在保证被焊接零件强度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焊接时间。

用哪种惰性气体呢?是怎么保护?是要先用惰性气体泡一下还是焊的时候吹?

网友:
不均匀接触会造成点接触大电流烧伤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