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如下图所示,1是主动轮,2和4是张紧轮,3是从动轮。对吗?谢谢!

楼主(2021-06-22):
大家好!如下图所示,1是主动轮,2和4是张紧轮,3是从动轮。对吗?谢谢!

网友:
涨紧轮需要满足可以调整,2,4图片看不出有这个功能,1,2之间的轮子有可能是的。

楼主:
皮带传动中,可以没有从动轮吗?我只有1个主动轮+3个张紧轮,可以吗?谢谢!

网友(点评):
没从动轮你在那玩自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传动中,可以没有从动轮吗?我只有1个主动轮+3个张紧轮,可以吗?谢谢!

不知道你这个结构是干什么用的 从传动角度看 12间应添加从外向内的张紧轮 增大主动轮包角 防止皮带打滑

网友A:
你这是一个砂带机吧,感觉有一个没有标出来的5才是张紧轮

网友:
除了主动轮,其余都是从动轮。
一般来说,在松边的可以调节的称为涨紧轮。
这玩意儿看似抛光机,3和4之间是工作段,那么2就是涨紧轮。

网友:
你能先说清楚这是什么装置,干什么用的吗?也许你就不会有此疑问了。

网友(点评):
木工用的砂带机。

网友:
1是主动轮,234都是转向轮,1和2之间那个才是张紧轮

网友:
234感觉都是弹性张紧轮的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个砂带机吧,感觉有一个没有标出来的5才是张紧轮

是砂带打磨机,没错。皮带就是砂带,打磨工件。

网友:
能调整的就是张紧轮

网友:
涨紧轮和从动轮没有绝对的分类界限,现在的从动轮自带阻尼张紧的也蛮常见。

网友:
有时候张紧轮就是从动轮

网友(点评):
有时候从动轮就是张紧轮

网友:
楼上有个回答很客观:除了主动轮,其余都是从动轮。张紧轮的概念提出,是因为它在运动系中,仅实现提供张紧力的功用。而从动轮更突出的是实现运动主功能,当然,可调的从动轮也能在柔性传动系统中提供张紧力。

网友:
支持8楼说法。

网友:
与动力机(电机)连接的是主动轮,通过皮带驱动执行机构的是被动轮,其他的是涨紧轮

网友:
你这个气缸动作了,皮带才会张紧的吧,一个主动,其他从动,未标记的那个才是张紧轮的吧

网友:
涨紧轮一个其实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