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选型

楼主(2021-06-22):
电磁阀选型有没有好用的选型软件

网友:
液压的?都是查样本吧,这是根据使用工况计算的。

网友:
对要选型的电磁阀有什么要求?

网友:
工况不一样,怎选

网友:
这种选型不复杂不需要选型软件的吧

网友(2023-10-13):
在书上找说明,在软件上找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