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如图所示,是机械弹簧式砂带张紧机构,红圈6是什么东东?起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2021-06-22):
大家好!如图所示,是机械弹簧式砂带张紧机构,红圈6是什么东东?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调整轴心平行

网友:
赞同楼上说法。

网友:
这是什么书?

网友A:
这是什么书?我也买本学习下 有模型吗? 看剖视图再理解没有三维图直观

网友:
操作手把,使砂带放松,换砂带的时候用

网友:
就是一个把手,换砂带用的

网友:
没见过,猜是个手轮,一拧轮2的轴就歪了。

网友:
应该是放松涨紧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书?我也买本学习下 有模型吗? 看剖视图再理解没有三维图直观

《现代砂带磨削技术及工程应用》,黄云编,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ISBN号:978-7-5624-4759-7。

网友:
最终目的是调整砂带,防止砂带跑偏或者掉带的。
这个不一定是砂带轮轴与其他砂带轮轴平行才会不掉带,由于砂带是粘接成环形带的,砂带形成的形状往往是喇叭口形状(质量好的砂带这种情况比较少),所以就需要调整砂带轮的轴线角度,防止跑偏或者掉带。同时,磨削过程有时候会产生轴向分力,也会导致砂带跑偏,预先让它偏转一些,会有改善,不过这种情况也比较少。
砂带机上必有的结构,这种调偏机构,有很多种形式。

网友:
不太准确,有时候需要让它不平行。
砂带就跟皮带一样,这个就是用来调整防止砂带不跑偏的。有时候平行了,反而会跑偏

网友:
调砂带跑偏的,上面有一楼讲的更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