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跳动和全跳动?

楼主(2021-06-22):
今天突然又有个疑问,看到有些图纸端面标注的圆跳动,有些又标注的全跳动,想想怎样去理解这两者的区别?虽然书上定义好区分,但实际什么时候标注圆跳动,什么时候标注全跳动?有没有通俗易懂的解释?而且记住不容易忘记的?

网友:
圆跳动分径向圆跳动,端面圆跳动,斜向圆跳动(测量锥体),是在圆柱面某一横剖面测量的误差。在圆柱面测量的叫径向圆跳动,在端面测量的叫端面圆跳动,斜向圆跳动一样。端面圆跳动可以和端面垂直度表达。

全跳动分径向和端面全跳动,是在整个圆柱面或端面测量的误差。

一般全跳动误差大于圆跳动。
自己把教材多读几遍,有助于理解概念。

网友:
我的理解是全跳动是所有圆跳动的并集,圆跳动是全跳动的最小单位的子集
比如说一根轴沿轴线的径向跳动,你只测量一个圆柱面的一个截面,测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是这个截面上的圆跳动。你把圆柱面上所有的截面都测量过后,全部测量值的最大值和全部测量值的最小值的差,就是这个圆柱面的全跳动。、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欢迎指正

网友(点评):
用你去理解什么,标准写的清楚

网友:
类比平面度和直线度

网友:
一只羊和一群羊的关系

网友:
仅仅为了便于理解,可以首先这么理解:径向圆跳动对应圆度,径向全跳动对应圆柱度。实际应用中,测量条件有限时,也的确用圆跳动代替圆度,全跳动代替圆柱度。但在理论上,圆度和圆柱度包含的偏差内容比圆跳动和全跳动多的多。

网友:
一楼正解,全跳动包括圆的截面。

网友A(2024-10-16):
那什么时候用圆跳动,什么时候用全跳动呢,比如一根轴两端的轴承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什么时候用圆跳动,什么时候用全跳动呢,比如一根轴两端的轴承面

我个人理解,圆度是面公差,圆柱度是体公差。什么时候用,看你的配合要求,如果你认为一段圆可以代替一节柱体,那就用圆度,如果不行那就既圆度,又提圆柱度,柱度要求低于圆度要求。(比如圆度0.002,柱度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