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保证长板升降水平

楼主(2021-06-23):
设计新人,图中机构需要对黄色大板进行升降,目前采用57丝杠电机做动力,两边采用R12的滑轨做垂直定位,然后发现在实际安装过程无法保证板子的绝对水平,水平方向会发生相对倾斜,而且后续设计中,左边整体质量会比右边重上很多,在移动中可能会发生晃动,想请教一下前辈针对这种比较长的大板如何保证安装时水平,是需要添加多条滑轨还是多个滑块,亦或者更改升降结构,感谢!

楼主:
学校里面用过KK模组 在这里是不是也可以使用

网友A:
上下两块板子都软不拉他

网友:
加导轨,一边两条,滑块上做横板托住黄色板,底下做好有加强筋顶住这样就不会产生偏斜了。

网友B:
忘记说了,你这个要算一下57的马达抗不抗住哦,看起来结构好大好重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两块板子都软不拉他

12mm 6061表面喷塑 刚度方面肯定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记说了,你这个要算一下57的马达抗不抗住哦,看起来结构好大好重的样子。

够的 整体左边部件都是各种塑料 就一块6061的薄板  实际安装上去也没问题 就是怕后续增加电气跟软件后产生晃动后精度不够

网友:
滑轨有这样配对使用方式么?

网友:
这一侧最好有两条导轨,这样更稳

网友:
试试剪叉机构,就是把剪叉升降机的机构横过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