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个翻转机构,气缸的角度要怎么才合理?

楼主(2021-06-23):
请问我这个气缸的角度要怎么计算,在什么范围内才合理?

网友:
平衡方程

网友A:
首先,有两门课:理论力学;机构学。你的问题在其中是入门问题。其次,作为设计师,大到飞船、航母,小到螺栓螺母,都应该在动手设计之前设定一个设计目标和约束条件。就问你:你的这个机构的设计目标和约束条件是什么?

网友:
可不可以在下面加个合适的缓冲器让气缸保持在一个倾斜的状态,防止过角度卡死

网友B:
建议楼主参考卡车翻斗,由于你的翻板成水平放置,那么他的初始力应该应该是最大的,那么你的气缸在初始做功的时候,力量应该越大越好,也就是说产生的分力越少越好,既气缸垂直于翻板。

网友C:
目测,只要气缸尾部支耳与支座不干涉,不会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测,只要气缸尾部支耳与支座不干涉,不会卡死。

气缸的伸出杆长期在受力的情况下与缸体摩擦,你确定气缸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出现卡死?用上一段时间不是卡死就是气缸报废。

网友D:
不是这么玩的,做缓冲和硬限位,保证10°就可以了,至于会不会卡死,那就更简单了,cad里面画几根线模拟,没有死点就行了。

网友:
这种工况,怎么可能卡死?楼主怕气缸寿命问题,可以使用导杆气缸,增大缸径,以增大安全系数

网友:
不会卡死,用过比你这角度大的多的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参考卡车翻斗,由于你的翻板成水平放置,那么他的初始力应该应该是最大的,那么你的气缸在初始做功 ...

确实是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么玩的,做缓冲和硬限位,保证10°就可以了,至于会不会卡死,那就更简单了,cad里面画几根线模拟, ...

这个要怎么画呢,哪里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有两门课:理论力学;机构学。你的问题在其中是入门问题。其次,作为设计师,大到飞船、航母,小到螺 ...

就是气缸收缩,平台翻转10度,不希望气缸出现无法顶出和收缩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气缸收缩,平台翻转10度,不希望气缸出现无法顶出和收缩的情况

用某地的方言来表述:哎呦……,真是不能急了。

1、有一种技术文件叫《技术任务书》,找到,尝试照着模板写一份;2、你画的这个算一个方案,丢开它,再画九个,凑出十个方案,然后翻出你读过的课本,回忆学过的知识,自己给自己的十个方案评判对错优劣,打分排队,从中选出一个来。

网友:
这个直接用软件自带的运动仿真模拟分析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