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一下实际装配的问题

楼主(2021-06-23):
如果在实际装配中,孔的偏差为﹢0.03到0。轴的偏差为0到-0.03,那么如果在实际装配中轴放到孔里面容易吗,因为没有实际的操作过,不能确定,感觉理论上是容易进。

网友:
容易的这个是间隙配合了!一般还要考虑圆度圆柱度的问题,才能综合得到结论,数控机加工做这个公差相对还是容易的,但还要看孔的深度和轴的长度,希望能给你做个参考

网友:
从尺寸上面看,孔取下偏差0,轴取上偏差0,不容易装,实际生产中会出现个别产品装配不顺畅。

网友:
这个首先要看的是你的孔轴的基本尺寸,再就是表面粗糙度、圆度、圆柱度等形位公差。

网友:
直径多大,配合部位轴多长,孔多深,用什么装配方法,如果都做在0线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但最直接的是自己亲自动手装一下。

网友(点评):
刚刚在一个讨论国企的帖子了看到,有人吐槽国企让刚毕业的大学生下车间实习,我只能一声叹息。

网友:
一般不大于40mm的话基本都可以拿手推进去。如果孔取下偏差,轴取上偏差,也是可以那小锤子敲进去。

网友:
这个要看很多东西的,材料、配合的厚度(深度)、直径、加工人员取上差还是下差等等。如果是零碰零的情况然后轴直径很大,配合的厚度(深度)也很大,然后表面又很粗糙,那装不进去的几率会非常大。

网友:
一个要考虑0碰0,再一个还要看形位公差

网友(点评):
更多时候,好不好装都是现场工人一句话的事儿

网友:
0~6丝,我觉得好装

网友:
加工的粗糙一点不就抹了

网友:
没多大问题,毕竟靠极限尺寸都是小概率事件。

网友:
尺寸公差要配合形位公差来做约束,尤其是长轴和轴孔配合

网友:
加工的时候一般按照公差中值控制尺寸,按照正态分布,大部分公差集中在中值附近,落在上下极限位置的比较少,所以圆柱度直线度合适,长度不长时是好装的

网友:
配合面短小就很容易,否则~

网友:
极度舒适

网友:
楼主好:
      为毛不用配合公差等级呢?
      好不好装不是关键,关键首先是配合间隙或过盈量能不能达到设计的要求。如果配合间隙要求很严苛可以一件为基准、另一件配做,反之可尽量放大公差。
       实际中呢,要多去看看你的孔和轴计划什么加工方式,车?钻?CNC?你定的公差是否适用现有的加工条件,如果不适用怎么办。
       如果设计就是要求紧配,那钳工/车间就是要热装、冷装或大锤子敲,这类很繁琐的方式,没办法。

网友:
还是那句话——看手册!手册上有关于装配方式的公差配合选取!

网友:
有间隙肯定是可以敲进去的

网友:
圆柱度,圆度也很重要

网友:
热套就没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看加工效果够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