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推荐 薄法兰孔加工用什么机床

楼主(2021-06-23):
6mm厚法兰加工8个6mm孔,用什么钻床好

网友:
说实话,标题我愣是没看懂,可能是我太愣了

网友:
批量,还是单件,激光可以不???

网友:
量大的话冲床,一件量件的话找钳工师傅磨个平钻头即可

网友:
看图纸看精度,看数量才能选择出最好最经济的工艺

网友:
摇臂钻也能加工出来的。

网友:
我建议你买成品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