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9.1安装问题

楼主(2021-06-23):
电脑的配置
安装过程中弹出的问题
最后面打开软件后卡死不动了,无响应。试过兼容,试过禁止桌面元素,都没啥用。

网友A:
估计是没有破解完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没有破解完成吧。。。

已经搞定了。应该是前面卸载之后没有清理干净。我是后面清理干净之后关机,再重启才安装成功的

网友(2022-08-20):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呢,9.1还是很好安装的,建议不要用汉化版的

网友B(2023-02-27):
有的安装包是这个样子的,你在网上多搜索下载几个,哪个可以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安装包是这个样子的,你在网上多搜索下载几个,哪个可以用哪个

已经解决了,需要重启尽量把残余文件删除干净,多尝试几遍。尽量把软件装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