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漆,亮漆

楼主(2021-06-23):
前段时间有客户做了一套产品,喷的哑漆,后来又做了一套要喷亮漆,经过沟通,亮漆的价格比哑漆上涨8%。客户也是很明事理,没有半点叽歪。

下面我们就说说亮漆效果为什么会比哑漆效果贵那么一丢丢。喷亮漆我们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UV光油,喷涂后经过UV灯照射,使得油漆由液态转化为固态,硬化,表面耐磨耐划,光亮,美观。二是喷光油,让其正常固化,为加快固化速度,可以放烤箱烤。

两种方法都会比喷哑漆多一道工艺,而且在喷漆前的打磨工作也需要更细致些,导致工时增加了。还有就是喷亮漆承担的风险更大了,亮漆表面还未干透时容易附着灰尘,待油漆固化还得进行局部抛光,把灰尘打磨掉,严重的情况下还返工,重新打磨喷漆。

网友A:
马桶盖的即视感。

网友:
大号耳机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工程师工业品上面也喜欢用亮漆,不说外观上面还看与否,做的时候容易刮花,粘指纹。
现在8%的价格差异足以说服老板。

网友:
亮面容易暴露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工程师工业品上面也喜欢用亮漆,不说外观上面还看与否,做的时候容易刮花,粘指纹。
现在 ...

已成本之名义行个人喜好之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桶盖的即视感。

一个设备的盖子,马桶盖也是喷这个亮漆的

楼主:
大喇叭了

网友:
亮漆果然更漂亮

网友C:
第一眼都是亮的漂亮,时间一长都喜欢哑色的

楼主:
亮漆是比亚漆更有质感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工程师工业品上面也喜欢用亮漆,不说外观上面还看与否,做的时候容易刮花,粘指纹。
现在 ...

这个价格差异仅是手板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眼都是亮的漂亮,时间一长都喜欢哑色的

各有各的优缺点,视产品的使用情况来考量吧

网友:
这个最好是不要亮光

网友:
求问大佬,钣金烤漆,烤白色亚光漆对应得色号是多好,颜色类似于白墙面。

网友:
亮面其实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因为在座的各位都是使用固定的漆进行喷漆,然后在外层喷一层清漆和亮油,亮漆其实还有一个缺点,也是需要务必注意的,就是调漆,没错,就是调漆,一般针对于汽车的钣金喷漆,调漆需要调漆师根据漆的颜色、漆的类型、漆的珍珠粉含量程度,还有漆在完成喷漆之后,在喷上亮油与清漆之后,颜色要与周围颜色相同,而且还要使补充的漆以后的时间里会随着车身其他部分的漆共同变色变化,不能时间长了之后,能看出来这里被动过(小的时候学过钣金喷漆,没学完,和师傅学的)。而哑光面只要颜色差不多基本看不出来,而且只需要喷漆一次,烤漆一次(不算底漆)

网友:
亮漆更靓

网友:
亮漆是漂亮,但是对底面的要求和喷漆过程的要求也更高,零件表面稍有一点缺陷都能看出来,综合考虑成本增加的有可能不止8%。

网友:
亮漆比亚光好一些

网友(2021-09-02):
个人喜欢亚光,低调内敛一些
亮光太张扬

网友(2022-01-11):
亮漆如果表面光洁度要求极高的话,搭建无尘室做,哎,那个成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