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质量18吨的卡车,一个6轮一个10轮,百公里油耗相同吗?

楼主(2021-06-23):
相同质量,都是18吨,六个轮毂和10个轮毂油耗相差很多吗?

网友:
假设其余条件相同,仅轮子不同的话,不一样

网友(点评):
哪个油耗高?

网友A:
不考虑其他因素,轮数多油耗高,动力损耗大
还有个现象,乘用车上,宽胎油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其他因素,轮数多油耗高,动力损耗大
还有个现象,乘用车上,宽胎油耗高

别忘了质量相同,六个轮子每个轮子承受3吨,10个轮子每个轮子1.8吨,个人觉得百公里也就相差一升油

网友(点评):
机械部分的摩擦,不要光考虑轮胎和地面的摩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忘了质量相同,六个轮子每个轮子承受3吨,10个轮子每个轮子1.8吨,个人觉得百公里也就相差一升油

很简单,你找个后8轮,拆4个轮子放货箱跑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你找个后8轮,拆4个轮子放货箱跑一下

8个轮子拆4个,不怕炸胎

网友:
引用 网友B:
8个轮子拆4个,不怕炸胎

总质量18t卡车整备质量就8t左右,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相同的,比较难达到了!

网友:
系统复杂,内耗多。

网友:
动力一样,承载一样。轮胎多少只是受压不同啊

网友:
油耗看发动机

网友(2022-03-04):
油耗不一样

网友:
不一样,现实看看有些货运卡车回程空载时会收起一组轮胎,就是为了降低油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