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插头固定方式

楼主(2021-06-23):
   求教,事情是这样的,客户有一个钣金结构要我设计,其中插座固定在底板上,插头要固定在另外一个安装板上,到时候安装板直接对插进去,现在发现这个插头没有太好的钣金结构用来固定,请大神们帮忙看一下

网友:
摩擦摩擦

网友A:
螺栓加长直接固定钣金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栓加长直接固定钣金件上

只能拆插头上的螺丝吗?

网友B:
必须用这个插头?这中插头有90°转角的,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用这个插头?这中插头有90°转角的,好固定

最好是这种直的,那种90度的会和我其它元器件干涉

网友C:
改航空插

网友:
换插头试试

网友D:
用夹持式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夹持式结构

什么样的结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航空插

机器里面还有其他几个插头,都是这种品字型的,要求都统一成一种,关键是要价格便宜,有合适的吗?

网友E:
楼主好:
       首先请明确顾客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公母插头都要固定?还是说他想将很多公母插头并排相对固定,一次实现多组插头的插拔?不要被话语带着跑。
       高压找航空插头或工业插头,低压找汽车接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
       首先请明确顾客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公母插头都要固定?还是说他想将很多公母插头并排相 ...

其他地方的插头已经解决了,就是这个地方,插座要固定在一个钣金件上,插头要固定在另外一个钣金件上,然后两个钣金件对接安装时直接能将插头插入插座,要求结构简单,便宜,方便安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他地方的插头已经解决了,就是这个地方,插座要固定在一个钣金件上,插头要固定在另外一个钣金件上,然 ...

电源线还是信号线,几PIN?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线还是信号线,几PIN?

就是这种插头,目前不考虑换

网友:
改用别样的插头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插头,目前不考虑换

楼主好:
       母插头有安装孔不说。公插头留出插接量,固定板配开孔,背侧焊接L形支架,支架中部开通孔配合公插座中间螺栓加长紧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