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出来呢?

楼主(2021-06-23):
就是这个图中的件,得怎么画出来呢?求大佬解答,用的是CATIA,黑色的管是现成的,底座根据管的形状开槽,拖住管,这个槽得怎么根据现有的管开呢?是用什么模块,它还不是普通的开槽,因为管不规则,不光一个方向不规则上下也有角度,所以用开槽貌似画不出来,求大佬解答!

网友A:
可不可以用求差

网友B:
要是做卡具的话用柔性卡具自动仿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做卡具的话用柔性卡具自动仿形就行了

就是做卡具,但我需要在CATIA中画出来,怎么仿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用求差

啥是求差?

网友:
在黑色的管里,画一个方块,两者求差。形状就出来了

网友:
布尔运算

网友:
图中的槽形状很规范啊

网友:
方法1:画个蓝色块,高度到管道直径一半位置,复制管道实体,然后布尔求差值,移动面升高蓝色块
方法2:提取管道表面,曲面切除实体,剩下的同上

网友C:
大佬,问一下,我百度了下分割命令没找到,能解释依稀不,另外这个第二部的时候是不是不合并

网友:
楼主好:
      一般切曲面,曲面偏移,

网友D:
你好,这是SW软件么?没看明白是怎么操作的,方不方便把图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电气线束模块    根据你的结构变化  管路会动的  但是卡在固定卡槽内的那段不会动的    具体你百度看看视频教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问一下,我百度了下分割命令没找到,能解释依稀不,另外这个第二部的时候是不是不合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是SW软件么?没看明白是怎么操作的,方不方便把图分享一下,谢谢!

你把分割命令调出来,画2个相交实体分割下就清楚了。

网友:
用solidworks画很简单

网友:
用CATIA画也简单,前提你要去软件命令熟悉。不熟悉用哪款软件都一样

网友:
这个管有专门的造型功能可以沿导引线扫描出来的。

网友(2021-08-31):
这个仿型太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