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选型的问题

楼主(2021-06-23):
机械设计小白,以前工作中没涉及到气缸的选型和使用,所以来到此地请教各位前辈师傅们。具体产品图不方便展示,请见谅。
目的是在方形产品的左右两侧(方形四个角附近)各找两个位置用垫销垫高,并通过布置旋转气缸或者杠杆气缸对应四个位置将产品压紧。
有一下几个问题:
1.需要得到合适的夹紧力满足夹紧要求,并且不会让产品破坏或变形,那这个夹紧力该怎么计算呢?
2.该怎么根据四个位置的夹紧力来选择用多大缸径的气缸呢?
3.旋转气缸和杠杆气缸是一样选型的吧?

网友A:
米思米其中一个案例,还有些比较小巧的。可以去官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思米其中一个案例,还有些比较小巧的。可以去官网看下

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还是要感谢啊

网友B:
压紧什么东西你倒是说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紧什么东西你倒是说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类似方型框架的薄壁铝铸件 ,四个侧面正好有靠谱一些的压紧位置。考虑到壁厚强度问题,选用气缸不能太大怕压变形,不知有没有选型方法或经验使气缸基本满足压紧要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力 你要根据材料,形状等,可以用CAE软件模拟,或者实物实验
2.力就是压力x面积 这个是基础的气缸选型基 ...

其实模拟啥的太考究了,实物气缸试装效率会更高一些,但是通过参数计算后的选型会更可靠更直接。目前就是不知道怎么通过计算

网友D:
夹紧力要根据实际题目计算。

气缸输出的夹紧力是气缸活塞面积乘以气缸的气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紧力要根据实际题目计算。

气缸输出的夹紧力是气缸活塞面积乘以气缸的气压。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本A4大小的板子用四个支撑柱分别撑住四个角,在用气缸夹紧书本的四个角,那么每个被夹紧的位置需要多大的夹紧力才算合适呢?

网友:
要算摩擦力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都是大神啊。

网友:
先定位、后压紧。

网友E:
在气压0.5Mpa时,缸径25推出力23.5公斤,32缸40公斤,40缸62公斤,50缸98公斤,63缸155公斤,80缸251公斤。实际选用乘于机械效率0.8。

网友(点评):
请问下气缸的推力和缸径相关,那和行程长短有关吗?麻烦给指点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气压0.5Mpa时,缸径25推出力23.5公斤,32缸40公斤,40缸62公斤,50缸98公斤,63缸155公斤,80缸251公斤。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