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 带腰型孔的导杆调整

楼主(2021-06-23):
如图,这个导杆调整可以根据工件的宽度来,我画了结构示意图,帮忙分析下机构原理图, 主要有一个槽口腰型孔,A点可以看作固定铰接点,然后随着B点的调整和AB杆的转动,整个杆子可以实现纵向的位移,当然C点有水平位移;

网友:
图示应该是错误的,两摆臂应该平行才对的

网友:
同步加伸缩。一边固定,一边自由。是这意思吧

网友:
理论上可行,但是如果输送物料较重或者输送速度较快的话,这套结构可能会松动。采用力封闭式结构,较为合理。

网友:
这个缺少一个滑动副,否则不会按你的要求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