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校核问题

楼主(2021-06-23):
如图橙色是两颗螺栓  红色是工件   中间是一块钢板   该怎么去校核螺栓呢   螺栓只受预警力和工件的重力作用  求大神指导  非常感谢

网友:
同问,最好有会用sw SImulation 的大佬讲一讲

网友A:
按钢结构设计手册上的方法去校核

网友:
按剪切强度校核吧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3bca360af78a6529647d5337.html
钢结构里面的知识

网友:
这预警力不就是外力吗,重力在螺栓强度校核中一般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钢结构设计手册上的方法去校核

好的 感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3bca360af78a6529647d5337.html
钢结构里面的知识

感谢赐教

网友C:
螺栓上的剪切力不在重力方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栓上的剪切力不在重力方向呀

你是指剪切力是与钢板呈锐角的是吗?   如果是的话这个倒不是特别重要   因为选用的是比较大的螺栓  现在就是校核  那一定的角度计算起来相对复杂  所以选择忽略这个角度  上述有问题的话还请赐教  感谢

网友D:
你这个怎么放的,重力在哪个方向,边界条件不明确。理论分析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怎么放的,重力在哪个方向,边界条件不明确。理论分析一下就可以了。

钢板的长(长边为长,短边为宽)和地面是贴合的   工件重力方向和宽平行  这样可以理解吗    还有您说的理论分析是指有限元分析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钢板的长(长边为长,短边为宽)和地面是贴合的   工件重力方向和宽平行  这样可以理解吗    还有您说的 ...

可以不用有限元,直接手算。

可以将螺钉简化成悬臂梁结构,受力为1/2工件重力,长度为1/2工件厚度;

再分析一下预应力作用下的拉应力情况;

螺杆最终受力是预应力和重力的叠加,预应力对悬臂梁结构有利,所以悬臂梁结构满足要求就没有问题。

有限元也可以做,提供有偿服务,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用有限元,直接手算。

可以将螺钉简化成悬臂梁结构,受力为1/2工件重力,长度为1/2工件厚度;

好的  感谢

楼主:
好滴好滴  灰常感谢

网友:
这个要么用软件分析,要么到实验室去做检测试验。

网友:
你去看看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关于螺栓的计算,这个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