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铰孔和铣刀铣孔?

楼主(2021-06-23):
比如直径30以内的孔,先钻好底孔,再铰刀铰,精度能达到7级。如果不钻底孔,直接用对应大小的铣刀铣,精度能达到多少?再或者,先也钻好底孔,再用铣刀铣孔,精度又能达到多少?

网友:
直径6mm的孔用多大的铣刀

网友:
铣刀轴心没有切屑力,不打底孔没法铣。因类线速度为0,硬铣会憋坏刀具的。

网友:
铣削的精度主要受机床的精度限制

网友:
直接用键槽铣刀开孔,比钻头钻孔略差吧

网友:
铰孔精度比铣刀加工的精度高。

网友:
杆刀用的是圆周,端铣刀弄平面,铣床上钻孔用的还是钻头和铰刀。

网友:
铰刀可以很好的保证孔的粗糙度,铣刀就不一定了

网友:
占个位置

网友:
原来干缝纫机机壳(灰铸铁体零件)里面的轴承空位加工的时候会留2丝的铰刀余量,这个余量在喷塑完上生产线之前进行铰刀工艺,铰刀铰处理的孔,精度能达到7级精度,1.6的粗糙度。类型球铁热处理类零件,用金刚铰刀的话能到6级,0.8或者更高的粗糙度。

网友:
这么说吧,加工直径15的孔,用直径10的铣刀加工就像楼主说的不打底孔(通常我们都打为了减少刀具负载)CNC加工路径是两轴联动(XY轴相互转动画圆的方式传动,细分就是G02与G03模态代码),当机床两轴联动时会有一些误差当然很小,铣刀呈画圆的方式铣削,铰刀就不一样了,铰刀只做Z方向运动切削(G01模态代码)相应的是单轴运动,所以通俗来讲就是你用两个轴联动加工的误差大于一个轴的误差,所以精加工孔一般主轴只做Z向移动XY轴不动

网友:
没见过直接用铣刀铣孔的啊,中间没有刀刃铣不动吧,排屑也是个问题啊

楼主:
|省委书记沙瑞金发表于 06-25 16:37这么说吧,加工直径15的孔,用直径10的铣刀加工就像楼主说的不打底孔(通常我们都打为了减少刀具负载)CNC加工路径是两轴联动(XY轴相互转动画圆的方式传动,细分就是G02与G03模态代码),当机床两轴联动时会有一些误差当然很小,铣刀呈画圆的方式铣削,铰刀就不一样了,铰刀只做Z方向运动切削(G01模态代码)相应的是单轴运动,所以通俗来讲就是你用两个轴联动加工的误差大于一个轴的误差,所以精加工孔一般主轴只做Z向移动XY轴不动
比如我底板上有个直径300的H7级精孔,先用铣刀铣,铣刀起点处也得先钻个大于铣刀直径的底孔?再双轴联动铣削,留镗孔余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我底板上有个直径300的H7级精孔,先用铣刀铣,铣刀起点处也得先钻个大于铣刀直径的底孔?再双轴联动铣 ...

300的孔很大了,铣刀起点处钻个大于铣刀的孔当然最好,如果材质硬度高可以用装刀片的刀铣削,如果是AL材料就可以利用大于铣刀的孔做为进刀孔,然后可以下深些使用动态铣削,各种材质留有的余量不相同,H7级的孔一般都有光洁度要求,用铣刀走圆精加工不及镗削加工好,讲究一点专业一点的话建议留余量精镗,如果感觉无所谓其实铣刀也没问题

网友:
这种铣的孔还是不如铰刀铰出来的孔精度高!

网友:
教材里一般讲经济精度,而不是最高精度,铣床一般7-8级,现在数控机床精度可能会好一些,至于多少我也不清楚,可以请教厂里搞加工的;
另外不同铣刀,质量不一样,自然精度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