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角锤和金工锤什么区别

楼主(2021-06-24):
请问,羊角锤和金工锤什么区别?他们的硬度差别大吗?

网友:
羊角锤,工地用的。金工锤,打金用的。肯定是金工锤硬度好啊

网友:
羊角锤锤身上穴位经络肌肉的,金工锤锤金属的,所以硬度差别肯定很大啊

网友:
羊角锤是要拔钉子的,那里硬度要高,起码RC45吧,否则拔几下就坏了。金工锤没确切的定义,有大有小,大的要很软,小的可以硬一点。

网友:
还是金工锤更硬一些,羊角锤更多的作用是起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