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请教下此种螺栓用什么工艺做

楼主(2021-06-24):
主要头部位置怎么做,冷镦话要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

别围观,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
我也好奇,这头部的位置怎么搞,

网友B:
单件火花,量大冷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件火花,量大冷镦

头部结构怎么镦呢

网友B:
开模具啊

网友C:
楼主好:
      你先问客户,1000个一袋,一个月要几袋?

网友:
顶部薄片拆掉,加工完弧形后焊接顶部薄片,再抛光端面。

网友D:
如果量少的话:
车成、球头刀铣圆弧槽、电火花清角。
或者拆件,根部圆环单独车,主体留好坡口车成、铣圆弧槽、拼焊、打磨。
 大批量冷镦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模具啊

冷镦这个头部能直接成型吗,有点看不懂,一次订单10万只,加工的话价格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
      你先问客户,1000个一袋,一个月要几袋?

一次订单10万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量少的话:
车成、球头刀铣圆弧槽、电火花清角。
或者拆件,根部圆环单独车,主体留好坡口车成、铣圆 ...

加工的话价格做不下来

网友:
10万肯定开模了,看材料和要求,也可能温镦或热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次订单10万只

靠谱不?客户的销量打听了没。不要搞到后面就百八十件。估一下利润有多少,再定工艺。钱到位什么工艺都好说(打样:机加;批量和试验:冷墩热墩。客户对性能要求也要事先弄清楚),钱不够要公司垫钱的这两年别干
说实话,搞这么多年都是选螺栓设计沉孔或堵盖什么,最不济在现有标准件基础上修改加工,还没见过定置螺栓的,很先进。

网友:
要是真有这量,就冷镦,热镦产能上不来。冷镦无非就是自己设计个模具,镦出来手拧那块。这个你找螺钉厂家,镦毛坯。

网友:
非标定制的螺栓,应该是产品上面使用的。

网友(2021-08-23):
2序冷镦,第2序单独镦头部

网友:
这种标准件是不是用于嵌进注塑件这边面的,看样子公差应该可以放,冷镦工艺不知道,楼主去问问做标准件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