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车钻孔问题

楼主(2021-06-24):
钻出来的孔,孔底大。程喇叭形状。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中心不对,孔会大。轴线倾斜,会喇叭形。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实际加工时,因为钻头伸出较长,刚性不足,会导致钻头摆动,呈喇叭形。根据楼主描述,我判断为有可能时加长钻头钻深孔导致。可考虑从两头钻通或者增加跟刀架保证钻头尽量少摆动。

网友:
钻刃偏,不对称导致的

网友(点评):
小孔1.21的通孔,用的是扁钻加工。呈喇叭口的。前面通过还行,后面通大了。目测中心倒角都没偏。

网友(点评):
小孔径1.2左右,孔深3.0左右的通孔。,前面通可以,后面通就大了,用的是扁钻加工,目测中心倒角都没偏,就是有喇叭口

网友:
4楼正解,我以前就试过这种问题

网友:
哈哈,都正解啊

网友:
哈哈哈,都正解

楼主:
是钻3.0深左右,孔径1.21的通孔。用扁钻做出来呈喇叭口啊。小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