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轴系统精度如何控制

楼主(2021-06-24):
一个三轴系统精度如何控制:简单些,买三个直线模组,组成X\Y\Z三轴的系统。每个直线模组精度为0.02。怎么保证整个系统的精度?中间那么多结构件,装配时还有误差。
      就是想知道整个系统的公差怎么控制,(比如整个设备的XYZ)有的单位招聘要求会公差分析,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
是靠设计时保证,还是打表保证,还是装个光栅,靠测量保证

网友:
你这应该是私服驱动吧,那私服电机的精度就是你能保证的最小精度

网友:
设计安装,导轨选型调试都有关系,因为你是用伺服电机传动的,所以跟光栅关系不大。

网友A:
靠标定保证,否则你这一层一层累上去光各种形位公差叠加就很离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标定保证,否则你这一层一层累上去光各种形位公差叠加就很离谱了

遇到行家了,怎么标定,什么是标定,还有公差分析是啥

网友(点评):
相机标定,公差分析也不是一两句能所得清的

网友:
完全没搞清楚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龙门单边驱动,挡Z轴在X轴最右端位置时,做Y向运动时,估计0.02有点难

网友B:
楼主,加微信聊聊

网友C:
这是贴片机吗?看样子有些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微信聊聊

131-2168-3508回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贴片机吗?看样子有些像

不是,是切纸用的,然后把纸片有吸盘收集,送去检测

网友:
装配的时候需要打表,各个方向的精度都要用大理石打表,实际使用的时候xyz轴也要和你的工装治具打表,工装治具和产品的配合也要有定位

网友D:
如果有相机的话,相机也要标定,标定相机的位置偏差,做补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相机的话,相机也要标定,标定相机的位置偏差,做补偿用

什么相机啊,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相机啊,不懂,

没有相机就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