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型号

楼主(2021-06-24):
各位大佬有谁认识图中箭头所指的铝型材名称和型号的吗

网友:
凭外观看不出具体材质。铝合金有很多系列,我们常用的是6系列和7系列的。比如6163-T6,7573。

网友:
一般用的比较多的都是U型槽,没有上面那个凸起,估计这个是自己开模做的

网友A:
这货一看就是非标的。

网友:
非标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一看就是非标的。

说是非标呢,在印刷行业用的还挺多,就是找不到型号

网友:
这应该是槽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