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其他成熟的简单旋转升降机构

楼主(2021-06-24):
需求,对两个铝板(外形尺寸160*160*5)进行抓取换位,
计划采用如图机构,实现升降、旋转、抓取的功能
总感觉是可以实现功能,但总觉得有点LOW,
看看大家有何更好的建议、方案。谢谢!
相关信息:
1,负载大概在2-3KG左右
2,旋转90度
3,升降高度在100左右即可
4,下降-抓取-上升-旋转-抓取,整个时间在几秒之内完成。
谢谢!

网友:
米思米案例库看看

楼主:
看了,只有两个例子,不合适。

网友:
怎么LOW?,成本低,结构简单,组装方便,你只要把刚性和精度做好,没人会觉得LOW,谁觉得LOW,让他去设计,设计个什么连杆机构,我认为非标以后都是模块化,保证功能和使用寿命就可以了,而且售后替换还方便。

网友:
买成品升降机,别老想着自己做

网友(点评):
这么个简单的抓取机构,就不要引导别人买升降机了吧!

网友A:
其实你这里升降,旋转就挺简单的,只是夹具用个连杆机构就行,干嘛用四个气缸呢

网友B:
动起来是没问题的,但能否达到你的预期就不一定了。
1.系统精度低,导杆气缸的特性决定的,负载偏心的状态下更明显,薄板支撑的夹持气缸,抖动无法避免,两组气缸组合成夹爪,同步也不易;
2.负载2~3kg,几秒内完成,算算这个动能、冲击力造成的后果就知道了,叶片式的旋转气缸通常是内部缓冲,短时间停不住,反弹、摇摆。
当然,也可以选择性忽略,凑合能用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起来是没问题的,但能否达到你的预期就不一定了。
1.系统精度低,导杆气缸的特性决定的,负载偏心的状态 ...

是的,这就是我自己都觉得LOW的原因。
仅仅是功能性可以实现,但精度、稳定性我还要确认。
谢谢你的关注和回复。

网友:
夹持少不了。惯性太大。精度要求不高,动作没问题。时间是否能满足

网友C:
三导杆气缸最好是不要这样用,很不稳定的,伸出来这么长,晃动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这里升降,旋转就挺简单的,只是夹具用个连杆机构就行,干嘛用四个气缸呢

谢谢您的回复和关注,之所以没有采用连杆,两个铝板来自不同的平台,位置可以需要调整,采用这种结构,主要方便调节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导杆气缸最好是不要这样用,很不稳定的,伸出来这么长,晃动很大!

是的,我考虑了一下,把这个三导杆气缸取消掉,采用了伺服电机负责旋转,普通气缸+直线导轨的方式负责升降。
等设计好后,我会发出来,请大家指正。

网友D:
特别有钱就买丝杆花键,一般有钱,就买升降旋转集成的气缸,FESTO的好看点,SMC的比较LOW ,没钱就像你图片中的那样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别有钱就买丝杆花键,一般有钱,就买升降旋转集成的气缸,FESTO的好看点,SMC的比较LOW ,没钱就像你图片 ...

花键,的确没有用过。能告知一二?谢谢!

网友(点评):
放弃吧 太贵了 直径20,长度500不到的 都得上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