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打开CAD图纸,显示空白怎么办。

楼主(2021-06-24):
各位大神,我有一张dwg格式的图纸,用solidworks画图时想引用一下。
我把dwg格式的图纸转成低版本,或者dxf格式的低版本,然后用solidworks打开,但是总显示空白,工程图上什么都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空白是因为坐标问题,你缩放下(可双击鼠标滑轮)就出来了

网友B:
你应该选输入到新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白是因为坐标问题,你缩放下(可双击鼠标滑轮)就出来了

是的!厉害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选输入到新零件

噢噢!这个是零件草图

网友C:
其实在solidworks的草图里面是可以直接粘贴的

网友:
选项错误了

网友:
这种问题经常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在solidworks的草图里面是可以直接粘贴的

直接粘贴到CAD上?我试过了,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