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预涂胶螺堵可以在旋出后再次装配吗?

楼主(2021-06-24):
请教,预涂胶螺堵,如因螺纹孔螺纹有异物等原因未装配到位,在将其旋出并清完毕螺纹孔后,可再次装配吗?

网友:
重新上胶后可以。

网友:
看你使用的螺纹胶固化时间长短

网友:
涂胶后的旋出后需要将表面的胶清理后再上胶旋紧

网友:
刚装上去发现问题,螺纹退出来,把胶清理干净,再涂胶没问题。如果涂胶后,过了一段时间,胶凝固了,螺纹上的胶清理不干净了,也没法旋进去了。

网友:
最好清洗后再涂胶,后装配

网友:
估计难了,那个形成的胶痕比较难解决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