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安装的直线导轨,还分基准导轨和非基准导轨吗

楼主(2021-06-24):
平行安装的直线导轨,还分基准导轨和非基准导轨吗。导轨不都是一样吗,附件图示机械手册的
两个导轨平行安装,我就知道导轨都有基准面,基准面靠到定位面,另一个导轨打表保证平行度。
不明白还有基准导轨和非基准导轨

网友A:
基准导轨是安装位置决定的,在机床安装面设计时有一侧是精加工后作为导轨安装及准的,必须以此面作为导轨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导轨是安装位置决定的,在机床安装面设计时有一侧是精加工后作为导轨安装及准的,必须以此面作为导轨基 ...

你没看明白,他说的导轨都分基准导轨和非基准导轨,基准导轨出厂编号+J,就是说两个导轨不能换着用,只能带J 的基准导轨靠精加工基准面

网友:
导轨是一样的,只是使用有区别

网友:
是不是导轨生厂厂家人为规定的?安装时非基准导轨以基准导轨为安装基准去保证精度。

网友:
原来有基准轨要看箭头,现在常见品牌部需要了,都可以当基准轨使用

网友:
你这说法以前有人提,现在很少提这事了,对接的还会提,都是买来随便用的,可能是加工工艺提高互换性好了。

网友:
线轨分导轨体和滑块,看你描述是明白了导轨体都要靠着一侧基准面安装。
截图描述的基准导轨也就是主导轨,滑块都是一侧基准面靠着滑板靠山面并固定的,而副导轨滑块并没有靠山面,如果两导轨都有靠山面,就有过定位了
其实高精度导轨安装好滑块后都再磨削基准面的,所以对基准面作记号都很正常。SP级导轨销售都会收集用户使用基准数据,这样比较好控制精度

网友:
还是要看安装的零件加工精度是否足够,平行度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