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什么牙型

楼主(2021-06-24):
有一个零件 现粗量得内螺纹小径7.6 这是什么牙型 目前只知道螺距小于1螺距

网友:
螺距小于1螺距

这不是三维世界的东西啦

网友(点评):
这就是个立体的零件

网友(点评):
三维的东西,螺距小于1螺距是什么鬼?

楼主:
3/8-16UNC 查表最接近 但是不是

网友:
切开,买个牙规看看螺距就知道了

网友:
我是最笨的方法,差不多的螺钉都买来,一个个试装着看

网友:
但凡有个牙规也不用这么猜

网友:
螺纹牙规试一下就知道了,至少要先确认螺纹牙型,然后再确认规格

网友:
起码55度和60度牙型角,用肉眼是真不好分清楚的。。。。
螺距规真心要买一个

网友:
用螺纹牙规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M9x1.25底径就是7.6

网友:
牙规试就知道

网友:
看用途。液压的还是水路的

楼主:
|wugehaoniu发表于 06-25 08:40看用途。液压的还是水路的
就是一般连接用螺纹 自动螺丝机的塑料吸嘴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6-24 16:54
这不是三维世界的东西啦
拿螺距1的牙对比一看就知道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螺距1的牙对比一看就知道了呀

螺距<1,很正常;螺距<1螺距,就很不对劲。

网友:
数一数几扣丝,测一下总厂

网友:
应该不是管螺纹,G1/8的螺纹小径是8.56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