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饼干自动分片机厂家

楼主(2021-06-24):
      现有一需求,饼干生产线上竖直叠放成一摞的饼干,每摞80片左右,每片饼干直径60mm,厚1mm。要求将饼干一片一片分开,用皮带线向前输送,要保证饼干完好不得破碎缺损。稳定运行在每分钟分300片左右,现在食品厂要求只要能稳定运行,效率也可以降低。

有意向的可以私信联系我,沟通方案和报价。

网友:
每分钟300片,每秒钟就是5片,这个节拍比较快。
真空抓取可以实现饼干的不破损抓取,但理论上应该是多个机器人同时并行工作才可以满足5片/s的节拍。

网友:
输送带前端装限位,在下推料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A:
1毫米厚的饼干?你确认这是饼干吗?既然已经摞好了,为啥还要分开躺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毫米厚的饼干?你确认这是饼干吗?既然已经摞好了,为啥还要分开躺平?

哈哈,层主说的太含蓄了,就是一句话——摞之前想啥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毫米厚的饼干?你确认这是饼干吗?既然已经摞好了,为啥还要分开躺平?

要在原有的生产线上增加一道工序,所以要分开

网友B:
Delta机器人,根据来料考虑上几个来平衡节拍试试

网友C:
看着这饼干是3毫米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这饼干是3毫米左右的

薄饼,其实真的只有1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lta机器人,根据来料考虑上几个来平衡节拍试试

这个成本会不会太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薄饼,其实真的只有1mm

图中10片饼干有半径那么高了。是实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10片饼干有半径那么高了。是实图?

不是来料实物,这是我的口粮。放上来是让大家有个直观感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来料实物,这是我的口粮。放上来是让大家有个直观感受

说明了就好,否则给人不靠谱的感觉。1毫米像薯片的厚度了

网友:
食品安全类设备需要使用全不锈钢材质设备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