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50040-2020 动力机器基础设计标准

楼主(2021-06-25):
含有偏心旋转部件的机器,会产生不平衡力和力矩。作用于减震垫上时,会使机器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产生振幅。已知水平方向的不平衡力和在安装平面的不平衡力矩,也知道减震垫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刚度,要估算机器的振幅。找了个标准《GB50040-2020 动力机器基础设计标准》,还没有学习,直观的想法是:
1.水平方向的不平衡力可以平移,均分到减震垫上,求出每个减震垫承受的水平方向的不平衡力。不平衡力/减震垫水平方向刚度=单振福。看橡胶减震垫讲到:动态刚度等于1.2倍的静态刚度,具体振动频率对动态刚度的影响,大侠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
2.不平衡力矩平移到减震垫安装平面,平移的距离会产生一个附加力矩,可求出减震垫垂直方向的力偶。进而求出垂直方向的振幅。
3.考虑激振频率和减震垫的固有频率的比值,估算振幅的增幅。

有一个机器的说明中写道:不平衡力和力矩值是基于刚性基础上的机器的刚体动力学,未考虑结构应变导致的任何增大数值。考虑到变化、振动、冲击和冲击荷载,建议最低基础设计安全系数为1.5。基础设计应将动力位移限制在可接受的水平,包括业主的看法,并确保结构的可靠性。
关键就是“包括业主的看法,并确保结构的可靠性”,前者是客户同意验收,后者是要保证机器的使用性。没有分析计算,后者还可以类比。可以可靠使用,客户提出异议,要说服客户,还是有些计算好些。

网友:
"关键就是“包括业主的看法,并确保结构的可靠性”,"啥时候客户变“业主”呢?确定这"国标"不是“地主”写的?

网友(点评):
客户买了机器安装验收,有人称为业主。

网友:
在经过了前边那么严谨的设计计算,最后还得考虑“业主的看法”,机械设计难搞,可见一斑。

网友(点评):
关于振动设计、振动检测、振动的危害,这方面定量资料较少。

网友A:
你是要选减震垫还是设计机器安装基础,如果是后者那是土建结构专业计算的,我们机械专业做不了。

网友(点评):
振动原因判定涉及多方面,机器安装基础虽然不要设计,但要了解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选减震垫还是设计机器安装基础,如果是后者那是土建结构专业计算的,我们机械专业做不了。

出过一次实例,安装在二楼的液压站振动大,最后加了减震垫好了,这种机型以前在地面安装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还出过一个现象:液压缸到控制阀有16米长的软管,管子两端都有压力传感器。工作时阀是关闭的,液压缸活塞杆受波动压力使缸内液压油的压力产生波动,产生了靠近液压缸处压力传感显示的波动小,管子末端压力波动大。客户咬定显示不一致,说液压站有问题。还有业务造价方面,有时需要有个预估。

楼主:
网上有《GB 50463-2019工程隔振设计标准》,虽然有《住房城乡建设部信息公开浏览专用章》大大的水印,影响些视角,把标准作为公开信息的做法还是挺好的。

网友:
学习了,配上图片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