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唇缘功能的疑惑

楼主(2021-06-25):
如下图所示,选择内环线时可以保持壁面,选择外环面时不能保持壁面。
那么做唇缘特征是不是只能选择内环线

网友A:
你这不是已经做出内外了吗

网友:
外观与模具方面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已经做出内外了吗

外环做出来的唇缘面是垂直的,没有拔模

网友(点评):
那你的求助内容是什么,你的帖子根本没说拔模那方面的事

楼主:
如图所示选择外环变现凸缘效果

网友(点评):
请问哪是外环,你选择外环出现了凸缘特征有什么不对的吗,到现在你也没说清楚你求助是什么

网友:
母的在厚,公的在薄

网友:
对于楼主的问题,用替换面的方法试一试。。。。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这个要谁在上,谁在下?

网友:
一个配合的壳体上下盖,肯定有一个内,一个外,不知道楼主在纠结什么?
而且,关于“外“的部分,也不是在外观面上长出来,而是将内表面切掉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