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一个基础问题

楼主(2021-06-25):
这种夹爪,夹持表面开V型槽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我说是为了增大接触面积,有没有人信

网友(点评):
一般理解,不开槽接触面积更大,摩擦力更大才对呀

网友(点评):
按线接触算面积吗????

网友:
增加局部摩擦力

网友(点评):
夹持的工件表面是个圆柱面,开槽后是减少面积,增加压强吗?( ????? )

网友:
用哪一段夹持圆柱面,是光面还是有牙的那一小段?

网友(点评):
有V型槽的那一段

网友(点评):
那就是防打滑

网友:
可以比做为牙齿就容易理解了

楼主:
夹持状态是这样的

网友:
增加接触点,从而摩擦力

网友:
可以解释为增加接触面粗糙度

楼主:
app打出来的表情符号,变成了一串问号。。。各位不要介意哈(??ω`? )

网友:
瞎猜一下,中间开槽为了定心,两边V型槽美观

网友:
力学原理上说:摩擦力与正压力和摩擦系数有关,与接触面积无关,所以可以排除这个方向的分析。

这个结构的本质是提高夹持接触的可靠性。事实上,由于加工误差的客观存在、夹持面不可能做到绝对的面面接触,这就导致接触的不确定性,另一种情况,如果真的凑巧做到了绝对的面面接触,夹紧后必然排净面与面之间的空气,形成真空状态,又造成分离时的困难。所以,理论上应该是点接触,而实际上没有理论上的点,即使有——比如有人抬杠,非要用顶尖或钢球做触点——接触面过小也导致接触应力过大损坏工件表面,于是适当多个适当小的面成为适当的选择,经过全世界加工工厂一百多年的实践,形成了现在这种普遍做法,某些局部已经固化成了标准。情况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感谢分析哈,很多基础知识会有这种历史内涵在里面

网友:
为的是减少接触面积,增加摩擦力,这个是作为工艺设计人员的一个最基本常识呀!

网友(点评):
小白要补很多基础知识

网友:
楼主好:
       图面看不出来,得去问你们画图的。
       有槽无槽加持力、摩擦力变化不大。除非是夹紧力极大咬入零件表面情形。
       排屑散热,还是说为了减少精加工面积,看不出来

网友(点评):
图是我画的,抄的日本夹具图T_T

网友:
面跟面接触,很难贴合

网友:
是不是防止吸住的

网友:
防止它们贴合的不到位,接触面大了反而会效果差

网友A:
想问一下,是点的摩擦力大还是面的摩擦力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是点的摩擦力大还是面的摩擦力大?

理想状态下是面大,但是实际做出来的东西不不可能面面接触的,只会是线与点的组合形式。开槽将大面分割成多个小面,增加了实际的接触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