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预防同步带在运行过程中断裂,砸伤人或设备?

楼主(2021-06-25):
如何预防同步带在运行过程中断裂,砸伤人或设备?

                    请教各位, 如果同步带运行过程中断裂, 如何可以通过其它机构或方法及时刹住, 以免砸中人或设备?
                    如图所示, 垂直升降!

网友A:
加个限速的,超过转速了抱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限速的,超过转速了抱死。

我的是伺服电机, 速度可调性, 不知有没这种限速的机构或成品买?

网友B:
这里的同步带只起转向与换向作用。断了重物也不会掉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同步带只起转向与换向作用。断了重物也不会掉落。

哦..  因机台不能拍照, 这个是示意图.    实际机台物体重1.5 T.   15KW 电机.   同步带+丝杆.

网友C:
要看丝杆导程角,能不能自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伺服电机, 速度可调性, 不知有没这种限速的机构或成品买?

那你要问下,那个靠离心力太大了触发抱死的。

网友:
有防坠要求就要加防坠机构,多为纯机械机构你百度搜一下吧,结合你的具体结构改改。

网友:
2根同步带

网友D:
选用合适的梯形丝杆,断裂后通过自锁来实现刹车

网友:
不是应该加个钣金壳罩住它么……

网友:
这个同步带不是转动机构的吗,只要你夹持物件的机构不松,只要速度不太快,皮带断裂不至于使所夹持物件掉落,实在不行改成齿轮传动也行啊,既紧凑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丝杆导程角,能不能自锁。

谢谢!   梯形杆可以自锁,  滚珠丝杆应是做不到自锁的..  我的最高速是400mm/s.  只能用滚珠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用合适的梯形丝杆,断裂后通过自锁来实现刹车

这个不行,   有速度要求,  最高400mm/s  只能用滚珠丝杆.

网友:
和同步轮连接的滚珠丝杆的头部可以装一个标准刹车片

网友:
1.5T这么重,我觉的还是得增加机构防坠

网友:
危险工况下,需要考虑增加制动机构,在从动端增加抱紧动作。

网友:
你这是米思米案例库里的案例,这个地方的同步带是转向用的,重物夹取靠的是气缸

网友:
在同步带上装一个张力计,一旦同步带断裂,张力计数值变小很多,马上给信号给电机抱住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