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胶压电阀设计

楼主(2021-06-25):
想自己做一个压电阀和控制器,原理大概知道就是电路组成件和控制器之间的设计和控制应该怎么做,有没有大佬提供一下

网友:
自己做出问题还要想办法改进,最方便的还是买标准配件来用。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6-27 01:29自己做出问题还要想办法改进,最方便的还是买标准配件来用。
想研发一款压电阀,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网友(2022-10-11):
图片这款是哪家生产的

网友:
首先具备以下能力才可能制作压电喷射阀.
1.压电陶瓷驱动电路设计, PCB设计, 控制单片机系统设计(含人机交互, 数据通信);
2.压电陶瓷设计或者寻找供应商;
3.行程放大机构设计, 材质选型, 热处理设计, 有限元分析优化;
4.撞针部位设计, 材质选型, 加工品质确认;
5.喷射效应流体力学分析;
6.管路密封设计;
7.加热系统设计, 散热系统设计, 传热分析;
8.根据流体力学设计喷头.